IBM R51插电黑屏问题

楼主(2010-04-16):
用电池没问题。外接电源插上几秒就黑屏。合盖一下又可以显示几秒。然后继续黑,外接拔掉也要合盖才能显示,是高压条问题吗?
黑屏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的给点指示。万分感谢

网友:
换个电源适配器试试啊。。。

网友:
恩 同意楼上 说法

网友:
换灯管中,郁闷

网友:
外接拔掉后用电池可以正常显示吗?有没有换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
怎么个黑法 是屏幕亮度变黑吗 还是直接就黑了

网友:
碰到个东芝的本本 一接电源屏幕就变黑了

网友:
楼主说的黑屏是暗屏吧,如果是这样高压板坏了,亮度控制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查下高压板那块,看看插上适配器之后是不是工作条件变了那

网友:
MAX的充放电IC和周边的电阻是否损坏?

网友:
LZ 是灯管老化了 在电池模式 和AC模式工作的频率不一样 换灯管好了

网友:
呵呵,是灯管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也觉得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