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A进水维修

楼主(2010-04-16):
拿来客户说进水
二话没说拆机
打开后主板大面积进水 腐蚀的很多 幸好进水时间不长 洗好烘干
开始维修 量下主要电感没有短路 量腐蚀点电容电阻阻值正常
开始加电 乖乖有待机 按开关没反应
量开关3.3有跳变 接着往下查 PC87541 坏的很多的一个 量45脚供电有 进的2脚 POWORBTON有跳变 出的171脚 按不按都没反应
断开与之的二极管现象一样
问题初步确定这块有问题 手上也没有这个芯片 先加焊再说
加焊 仔细清理好 确认无连锡 加电按开关 有反应 电流跳跳 大喜 突然到0.7左右停止继续
心想还是没那么简单啊 又查了查 主要的供电都到齐了
但是CPU还是没有完全工作 用手摸下温度不对 不是很烫
查了下CPURST没 再查下 PCIRST也没
开始怀疑南桥 是ATISB460的桥  开始量量周围电压没什么异常 又量了下晶振 乖乖没电压
心想是不是表的问题再量下 还是没
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晶振没电压 也能开启前面的呢
心想是不是进水的南桥内部有局部短路 把晶振电压拉没了 其实也是起真振的 可能要示波器才能量出 手上没有
二话不说 直接下桥 重置上桥 试机哈哈  电流一路上跳 明基的画面出来
装机 以为结束了
等装好硬盘机器 拷机的时候 麻烦又来了 进系统慢的吓人 进度条乎明乎暗的 本来这款机器配置还可以 说响应时间16毫秒
等了几分钟才进去
没啥疑问的了 南桥肯定挂了
从网上订一颗 第二天装机 测试 速度明显上来 拷机稳定 让客户取机 到此结束

网友:
思路明确,判断准确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要处理进水的地方  然后在按照思路继续  那个南桥 我记得应该 加电之前是不起振的吧 加电以后才起振的吧

网友:
请问LZ是怎么加焊EC的?是拖焊吗?另外,待机时南桥晶振不起振,时间是怎么来的?来自于EC的实时电路吗?

网友:
每个人可能方法不同 我是脱焊 有时候点焊  看什么芯片了
另外 待机时候一般晶振是起振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
LZ的技術挺高  描述的也怪生動的,學習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