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AOC闪屏

楼主(2010-04-16):
现有一台CRT17AOC显示器,型号:B787。开机10几秒后屏闪。闪屏就是像屏幕收缩一样。反复4-5次左右后,直接黑屏。但是马上他还是要亮。反反复复的。指示灯不灭,指示灯还是亮。高压包1脚电压跳变。从140V到60V跳变。指示灯也会闪。
断开高压包指示灯正常。虚焊不成在。我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补充----没有打火的声音。

网友:
在保证电源次级无问题的情况下,二次电源部分是关键,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内部有打火的现象啊   有没有异响

网友:
不用想了,是高压包坏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