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43的启动信号是谁提供的?

楼主(2010-04-16):
天逸100A的机器待机电压3.3V 5V正常,按开机按钮后,MAX8743只启动了2.5V的电压,1.05V的没有启动信号。
信号

网友:
是不是通过稳压管分出1.05V

网友:
不是的也是一路PWM电路

网友:
坛子里不是有图么,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ght=%CC%EC%D2%DD100

网友:
我就是看不明白呀,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