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新板子上电源管理IC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一明基Extensa4630的机器进水.拆开烘干.插电,电流表跳一下归零.测无待机3,5V.电源芯片用的是ISL6237.测其工作条件满足,MOS管无击穿,于是决定换一片.等待到货的过程中,无意测到上管的G,S间阻值只有30.把6237取下来,测上管GS阻值是无穷大.测芯片上相连的2引脚,有正常二极管的值.新片到货以后,对比测试,阻值无差异.换上新的,G,S间的阻值又成了30.但是,插电,待机电压出来了,开机正常.机器测试无异常.
机器修好了,但疑问还在,为什么片子装到板上,上管G(ugate),S(phase)间的阻值会变得这么奇怪?以前的板上不都是无穷大么?如果阻值变小,或可以判断是上管坏掉.  此板上另一组提供1.05V电压(ISL6228)的ugate,phase间阻值更离谱,只有10欧不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新的芯片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或是这块板子还是有问题?或是本不奇怪,只是我见的太少?有没有清楚情况的朋友来解释一下,省得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出现误判

不是余电引起的测试误差.板子隔一天不接测也是这样,把所有引脚短接一次再测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