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开机发救护车声音,可正常开关机

楼主(2010-04-16):
(图片)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但有一点不同,就是我当时是有救护车声音,指示灯也不停的闪,开不了机...

拆开看主板,南桥旁的一个电容明显鼓包! 我所遇到的两次,一次是我自己用的电脑,一次是我同事的电脑!都是我修好的!哈哈!!

看了你的图,你第二个图,南桥左上角,那个电解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一张图片就能给你解答了吗 ??????

网友:
下点零件噢 小喇叭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样飞线??

这不是内存供电的么?

你飞它干什么??

不明白

报警为什么要拆喇叭?掩耳盗铃啊

报警了,得找毛病?不是CPU????????报警

网友:
有故障BIOS才会报警,上次有台机也是报警,最后一看是键盘插口松了

网友:
谢谢楼上诸位的热心帮助,问题已经找到是内存供电管坏了,但主板上的引脚被我搞坏了,看不到,麻烦哪位指点一下飞线应该飞到哪个点上。

网友:
内存供电坏了能开机吗?

网友:
对啊 楼主 内存管供电坏了怎么能开机呢?

网友:
有的主板如不插CPU风扇也会报警,还是就是键盘也要上

网友:
干嘛要飞线啊?看不懂啊。

网友:
厉害啊  这样的板都搞成这样啊  不过有板也太叼了吧保护膝全块板都是白啊

网友:
你可以在CMOS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以前弄过一块版,发出像救护车一样的声音,好像是COMS里设置里有一项是机箱开启报警,你试着关一下。进入BIOS,在“Advanced Chipset Features”下找到“Reset Case Open Status”或“Case Opened”选项,设置为“No”将该功能关闭,之后问题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