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 触发问题

楼主(2010-04-16):
有同行发了一批板子给我,拿了片,上电,触发不了。 测触发排针有5V电压。(这里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了,触发排针一端有5V电压,一端直接连接IO的68脚。没接地。。)因为量有点多,就没去跑线路。。 直接短接 14脚。 看可以跑马。。   我就去除了给排针上拉电压的电阻,然后再把这个脚跟复位排针接地的脚连一起。。 就在旁边,一连就可以了。。 直通IO脚的这个针需要3.3V电压,也懒的去找了。直接短接IO67 68。。。。 这样,触发,跑马、、、 测机OK、、、
不明白的地方: 1. 排针上有5V电压、 又没接地。。 怎么触发呢,现在手里没板子了。。 不能跑线路了。。

网友:
楼主这样的修法真的不明白道理,我看你这个板子就是开机针都不接地的,IO的68脚是要高电平才触发的

网友:
有的是高电平触发 有的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
是W83627吧,这个IO就是高进低出.

网友:
开关针是不接地的话,基本都是高电平触发的.

网友:
那位兄弟说下,83627   68脚 是要有3.3V吧。  但这个板子68脚 没电压 也不接地。。  所以我说触发排针一脚有5V 一脚直连68脚。这样的话,短接触发排针不就给68一个5V的电压了。那这个板子就是高电平触发咯? 这点不明白。。  什么换IO的 等等 都不要说了。 我用我的方法也同样可以正常使用。。 但觉得如果他本身是高电平触发的话,电路大概怎么走的。。。因为现在高电平触发不了。。 为什么我改成低电平可以触发呢。。

网友:
斑竹呢。进来解释下。。。 小弟实在不明白。。。谢谢啦

网友:
他是高进低出的 72脚与路线相连的

网友:
真的有点乱,高电平开机可以改低电平开机???这么神奇???谁给解释下啊

网友:
改成低电平可以触发?那你NB了

网友:
其实68脚有3.3V,已经是高电平啦,不需要再接5伏一样可以触发啦

网友:
排针都不接地,那就是高电平触发的
至于你说什么改成低电平后能触发,那是不可能的,除非那IO被换过,换的IO是低电平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