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双敏速配6216TURBO显卡黑屏,见图

楼主(2010-04-16):
查RT9214坏,可以用什么型号带换?

网友:
已经查到问题是无主供电,RT9214损坏。

网友:
兄弟那个SR2电阻怎么像少一块呢?

网友:
等到配件了
等到配件了,换上后没有显示,但主电源有了1.3伏。不知道是否正常,求各位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好阳春的显卡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