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自动分区

楼主(2010-04-16):
前两天有个客户拿一台式机说要重装系统,还说要把硬盘帮他重新分区格式化。
我一听这。简单,就三下五除二的,给干了起来,分区分好了,也格式化了。一切正常。但就在重启的时候
我没想到的事出来了。居然出现自动恢复数据功能。但也只是自动分区而已,硬盘里的资料却什么也没有
我闷了。因为我把硬盘都格式化了,怎么会有自动分区功能呢
所以就再格一次吧,可问题依旧。
接下来就以为他主板上有还原卡之类的东东,没想到打开机箱,啥也没有。怪了。
板子是双敏的,就上网百度一下吧,结果,显示说,这牌子主板有自动恢复数据功能。可按百度里的方法也试过,
却解决不了这块板子的问题。
不知那些老师傅能帮我解决一下,本小小白十分感谢。

网友:
开机时一直按“HOME"键,会进到一个要输密码的界面,密码是大写的UNIKA,进到里面后可以选择“卸载”,将还原卸载。如果没有卸载可以选择“安装”,安装完后再卸载。就OK了 !!!!!!

网友:
还原程序在bios吧,这些软件问题的我最喜欢了,软钱啊,好赚啊,呵呵

网友:
把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低格一下
然后安装上去重新分区使用

网友:
对 照上面的楼主说的做 在别的电脑上把硬盘格式化,后重新分区,再按在你的电脑上试一试!

网友:
这个是双敏做的一个还原而不是自动分区,
按照二楼说的做决对没问题,
我也曾经遇见过,在别的主板上分区格式化不管用放回去就被还原
还有江明做的还原也一样

网友:
开机出现 网络精灵    欢迎使用网络精灵电脑启动时按F9建可以使数据恢复原状 按Home键进入管理员菜单  预设管理员密码:UNIKA   卸载网络精灵  2.按del进bios,找到一项有拼音“jingling”的,关掉即可 开机后,按键盘上的HOME键,调出双敏控制菜单,后面有图标,一步步的操作,完全OK了  3.重新刷BIOS   我按第2种方法修过一块主板,你试试吧,只是建议

网友:
重刷BIOS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