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的一些相关设置经典哦(未通过)

楼主(2010-04-16):
1、在〔开始〕选单上不显示用户名称
〔开始〕→〔执行〕→键〔regedit〕→〔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
在〔Explorer〕右窗口增加一个〔DWORD〕值〔NoUserNameInStartMenu〕
数值资料〔1〕为隐藏用户名,〔0〕为显示用户名
另更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在〔Policies〕增加一个机码名为〔Explorer〕
在〔Explorer〕右窗口增加一个〔DWORD〕值〔NoUserNameInStartMenu〕
数值资料〔1〕为隐藏用户名,〔0〕为显示用户名
重新登入或启动后生效

2、除去桌面上捷径图标上的箭头
〔开始〕→〔执行〕→键入〔regedit〕→〔HKEY_CLASSES_ROOT〕→〔lnkfile〕
删除〔IsShortcut〕一栏
重新启动电脑

3、除去桌面上捷径图标下的底色
办 法 一
〔开始〕→〔执行〕→键入〔regedit〕→〔HKEY_USERS〕→〔S-1-5-21-515967899-706699826-1957994488-1005〕→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
修改〔ShowCompColor〕=〔dword:00000001〕更改为〔dword:00000000〕
修改〔ListviewShadow〕=〔dword:00000000〕更改为〔dword:00000001〕
某些版本没有〔S-1-5-21-515967899-706699826-1957994488-1005〕可使用 〔S-1-5-21-515967899-706699826-1957994488-1003〕代替
办 法 二
在〔控制台〕→〔系统〕→〔进阶〕→〔视觉效果〕选〔调整成最佳外观〕

网友:
就这几个也算经典设置,我晕,像这种网上一找一大把

网友:
这都是相对性的,没有绝对的,只要计算机存在,那么网上就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