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能双击

楼主(2010-04-16):
现有一升技kn9主板,进系统的时间走的超快,滚动条滚的也很牛逼,在控制面板里设置也没有用,还有鼠标不能双击,双击打开不了,在控制面板鼠标里,设置也都没有用,换了电池,硬盘也换了好几个,鼠标又换过了,在别的机子上面测鼠标和硬盘都是好的,在这个主板上就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把,我系统也装了,没有作用,

网友:
从系统时间走的快,可以大概判断 晶振可能有问题,换一下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好像没有谐振电容直连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