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7液晶出现丝丝干扰

楼主(2010-04-16):
一台冠捷17寸显示器有时候出现丝丝干扰,屏幕在闪动,干扰条有时候是绿色的有时正常,用手拍没有变化,那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能不能发图给大家看一看?

网友:
屏线拔下清理也不行,干扰条是水平的有是有有时无,没有信号的时候是好的,不知道是屏的是,还是驱动板的是。

网友:
把信号线换了试一下。

网友:
信号线 是不是原装的,不是原装的有时候也会这样

网友:
不是信号线的问题干扰很严重,屏一条条的横线,图像在抖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不插信号线是好的,插上信号线就有干扰条纹,不妨检查信号线中R G B和H  V中相连接的电容有无漏电或虚焊现象

网友:
主查VGA信号部分

网友:
都丝丝响了,高压或者电源变压器或者灯管接头打火了。

网友: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用导电胶带把屏线屏蔽下看看,就能把问题区分开了,如果还有就在驱动板或VGA线了。个别的考虑各级供电滤波元件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