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线没3V,,乱修

楼主(2010-04-16):
845板。。跳线没3V到。。电池有电。电池正脚经一个R到一个3级管的一脚,有3V。3级管另一脚(独立一边的那个脚)到第一跟跳线针,到这里没有3V。换了管一样。不知道怎么修只好把连R的脚和连跳线的脚短接。CMOS的信息可以保存了。。我想问的是我这样接有什么问题吗?还有这个小芝麻管的另外一个脚是到那里的?这个脚也没电压。谢谢!!

网友:
1.那个不是三极管,是双二极管。所以换完还是不行,直接接到跳线,只会使电池很快耗尽。
2.另一个脚是接在5VSB转3.3VSB(如L1117 1084等)的线路上 ,跑一下线路查每个元件。

网友:
用站内搜索soms电路吧,祝你成功

网友:
COMS 电路 哥哥  双二极管 不是三极管  查三极管过来连跳线 跳线过来连电阻 估计还有连电容的 干掉就OK了

网友:
楼主你真的胆大包天呀,真敢随便接呀,我可不敢

网友:
你的 级别怎么上去的?,问这么大学问的问题,I服了U。跑线啊老弟!

网友:
呵你这样搞,电池很快就会被用光的,那个三极管起的作用就是主板在待机时隔离电池,并取代电池向南桥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我没什么电路知识。。全是自学的。。多谢大家的提醒。。原来真的是一个2级管。。我找个换上去就OK了。。我没注意看标记。。那里有个D6的符号。。我还以为是3级管呢。谢谢大家。我的级别是以前是学修显示器板主给我的现在搞的板修不好。。显示器不会修

网友:
Q是三极管,D是二极管

网友:
Cmos电路修好后,还是把相连的电容取掉。。不然好多过不了几月又要拿来修啦~1

网友:
那个是复合二极管共用副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双二极管
另一脚应该是到5vsb的
如果端接的话,电池的耗电会很厉害,不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