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G31H Ver2.4不能关机

楼主(2010-04-16):
七彩虹C.G31H Ver2.4主板,不能软关机,也不能硬关机,软关机或按开机键关机时主板都是重启,其它都正常,BIOS已经刷过,内存也换过,IO也换过,系统也做过几不同版本的,还是故障依旧,请各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把开关键和重启键拔掉,用螺丝刀短接开机,然后再软关机看能行不。

网友:
这种情况要考虑PCI设备有冲突,我遇到过独立声卡不兼容引起的。

网友:
裸板也试过了,还是一样的,点开机键就重启,不管时间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