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0-04-16):
客户送来一台ACER5580,说花屏,且说机器买来一点也没坏过,GO7300显卡。初断显卡挂了,进系统前很正常,进系统就花屏,但客户说之前合屏有力过大后就这样了,有可能是屏或屏线的问题。接机,进系统前来回摆动屏仍然不花,进系统来回摆动屏仍花,排除屏跟屏线,想到显卡驱动不好也可导致该问题,进系统卸显卡驱动,一卸便死机,大喜,后找去实际硬盘,GHOST后一切正常,后询问客户C盘资料,经同意后GHOST,后试机OK..。。。

网友:
说实话,软件问题引起花屏的,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倒遇到过一台DELL因为显卡驱动没装好导致花屏的,不过卸载驱动死机就没见过了。

网友:
对于我们搞维修的就因该先软后硬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   不过还是以声卡驱动的多·····

网友:
故障现象真的很奇怪,不过一般修机都会选考虑软件,再搞硬盘,显卡芯片做一下BGA !

网友:
没见过了,不知道能稳定不了

网友:
真是没遇到过...

王志佳 -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拷机很稳定。。

网友:
软件引起的花屏也很多,但是系统引起的花屏我还没遇到过,遇到过很多驱动引起的花屏

网友:
12# wutao1366 中病毒了呗,,里面全是片。。。满满的艳照门 。。。{是他那个摄像头驱动不好装,官网下的也不行,小弟才”被迫“看看他是否备份了驱动才发现的,可不是故意看他隐私的。。 }

网友:
我晕死  还有这说法呢

网友:
一卸载驱动就死机还是头一回听见过

网友:
先软后硬才是硬道理。。。

网友:
嗯  很经典的一个例子 我还没遇过,以后可要注意了

网友:
要是我考虑的话就会首先考虑到驱动,学习了.....

网友:
很是怀疑,GO7300最容易虚焊,一般至少也要做BGA才对,不过楼主的这种情况确实没见过

网友:
还是多拷机吧。。。
过几天还给客户

网友:
21# 水手王 考了好久好久,很好,,给客户了。。。

网友:
这机子要是我接到的话肯定二话不说搞显卡,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