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一款联想L-NC51Q用独显点不亮

楼主(2010-04-16):
如题,这块板用独显点不亮,但用它的板载显卡一切正常,测试卡走25,坛子里不少的人说是北桥的事,我也试了,做了一个北桥,涛声依旧,后来想想是不是有些板要用独显的时候需将coms设置一下,果然设成"enable if no ext gpu"(这几个外国字是凭记忆打的,板子客户已拿走,可能不是100%对,但意思肯定没问题),板子修复

网友:
其实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常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也就是说以前把显卡在bios里关了诊断卡也会提示25吗?

网友:
其实这种情况第一步要做的肯定是清CMOS,后面刷BIOS 不要轻易干桥,上次我一块板子也一样的故障,是电池没电,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来维修还得先从软方面到硬方面啊。要不问题复杂化了就太赔了!

网友:
晚了,我已经加焊桥了,板子不跑码了

网友:
修板之前清空一下CMOS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