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88MB最上部有回扫线 求助

楼主(2010-04-16):
来自: 山东济南
我这里有一台三星988纯平显示器图像上部有回扫线 换自举电容故障依旧正14V滤波电容正常 请大师指点
三星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场部位电容全换了。不行就更换场块试下看。还有并联在场线圈上的电阻坏了也会引起回扫线。
麻烦点的方法就是找个电容依次并在场部位的电容上,如果并在一个电容上时回扫线消失,就说明是那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查场电路,,,一般是有的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从最容易坏的下手。就直接换场块。不行再换电容。这样能快。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南
此机场块是STV9380 换电容不行 好像是通病!9380电路很少修比较棘手 忘大家指点

网友:
个人看法,主要查绕在高压包上面的那个线的电路.

网友:
换场电路中虑波电容无效的话,就是场IC坏了

网友:
查查G1电压吧 应该是G1电压没有上去或者过低了

网友:
应该是小电容 的问题多些 12v电容好像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