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行算过一根液晶灯管的电阻是多少兆欧?

楼主(2010-04-16):
液晶显示器屏的灯管是四根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假如有一根灯管挂掉,整个屏亮一下就灭掉,我想的是,用一个电阻充当一根灯管,接到高压板上,让屏点亮,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换显示器灯管实在是太麻烦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板的电压很高,最好不要用电阻之类的东西,弄不好吧高压板烧掉就惨了。最好是备两条灯管去试,及安全又省事。

网友:
楼上可以给个电容的参数吗?谢谢了!
以前我们的做法是,找一根黄掉的笔记本灯管装里边去,客户一看里边还亮着了……

网友:
有前辈说过,可以用200K功率足够的电阻代替灯管。

网友:
楼上,功率足够是多少瓦?

网友:
看来大家还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想不用那条不行的灯管了,直接接个负载上去,交给客户使用。

网友:
如果接电阻的话,大约在150欧母左右,不过功率要在十几瓦

网友:
太天真了吧,你那电阻耐高压不,听说灯光那里可是上千V哦

网友:
真是维修的捷径啊!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只知道电容有耐压,还没听说电阻有耐压

网友:
把高压板的高压保护脚给它取消应该可以暂时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