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6FPF 怪问题

楼主(2010-04-16):
DELL E196FPF 对比度亮度很高导致看上去很模糊,恢复成出厂设置也没用,但自动调节时那1-2秒钟恢复正常,调整完成就又变成对比度很高,想更新一下MCU试试,又找不到程序

网友:
下图是自动调节时抓拍的

网友:
100%显示器内部面板故障..

网友:
难倒不可以调整亮度和对比度吗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MCU的问题

网友:
把屏线重新插下,感觉是驱动板上问题

网友:
刷了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
先自动调节亮度涉,亮度高了就那个样子,要保存了再退出。

网友:
这个肯定是信号板问题了,去淘宝上看看有没有一样型号的板换个,或是找到原程序刷进去

网友:
谁有这个的MCU程序,我刷一下试试看

网友:
难倒不可以调整亮度和对比度吗
引用 网友A:

亮度和对比度都是可以调节的但调节了没用,把亮度和对比度调到最低看上去颜色还是很虚,但自动调节时颜色就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我也是查不出来 就换了个通用的,期待高手讲解下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24c16 折下来看看图像如何,一般的机器都应该好了,但是有一点拆掉这个芯片设置保存不住,如果好使要想保存住设置把24c16清空或者上一个空24c16上去.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24c16 折下来看看图像如何,一般的机器都应该好了,但是有一点拆掉这个芯片设置保存不住,如果好使要想保存住设置把24c16清空或者上一个空24c16上去.
引用 网友B:

上面只有24C02,拆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0-05-25):
dell e196fpf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的。不能关机 测试按键 没问题。直接短接相连的电阻,屏黑了以下 又自动开去了。加焊主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比较复杂呀

网友:
换通用板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