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个故障

楼主(2010-04-16):
清华同方锋税K40A笔记本
故障现象:
           电源适配器坏
           更换了一个新的电源适配器,用了十几分钟,电源适配器的灯自动灭掉,再测试,又是电源适配器坏.也就是这个笔记本只要换新的电源适配器用十几分钟,适配器就坏掉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笔记本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一开始以为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导致,所以将电池拿掉了,试用,问题还是那样,现在一共用坏了三个电源适配器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应该先用可调电源试试,查下电流是否正常,可能是过流损坏。这样也不会烧三个适配器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楼上朋友!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的电流太大了或者是是你买的水货电源

网友:
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没有可调电源 就用万用表电流档测一下也行啊

网友:
机器电流超过适配器电流   不要放电池试下  或者关机状态下先充满电再开机

网友:
这没遇到过,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期待楼主结果。清华同方K431笔记本把电源接口捅坏了的比较多

网友:
对笔记本我不是很熟悉,我这边找了一个人正在给我检测,他也怀疑是电流方面有问题,导致烧适配器.等结果出来,我就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等待最后的结果   ······LZ别忘了好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