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主板系统启动条后黑屏几十秒无信号。

楼主(2010-04-16):
865PE主板系统启动条后黑屏几十秒或者死机无信号。诊断卡黑屏死机时跑码:FF 96 95 系统换了N个,显卡GPU加焊过,内存,CPU测试正常。。。。进安全模式完全正常,开机半天没有死机。。。高手帮忙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怎么没人回话?

网友:
高手就不要潜水了,出来帮忙解决呀。。。安全模式和带网络安全模试,DOS和禁用VGA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唉,等着修的呀。。。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正常的话 一般这样的情况  显卡 问题最多  你最好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应该是高分辨率下系统死机。重点查显卡就相关电路

网友:
显卡是AGP插槽,分辩率设置到最低了,主板的AGP测试卡没测量过。。。显卡只有一张,不好换。。。

网友:
刚才上假卡,时钟66MHZ有1。4V左右电压,复位,+12V  +5V供电,+3。3V,+3。3V供电都没有电压。。。主板显卡供电问题了,怎么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