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高手,局域网内如何使用两个路由器

楼主(2010-04-16):
请问一下高手,局域网内如何使用两个路由器上网??

两个路由器上网

网友:
两个都路由怎么设置

网友:
一个正常设置 另外一个设定动态IP 就可以了 如果网关一样的话 要首先更改第二个路由的网关

网友:
就是一条线同时插在两个路由Lan口上吗??然后把那网关
改成下面那样就OK了吗??

网友:
一条线可以同时插两个路由?你是怎么接的线?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一台电脑两根网线一起使用?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买一个多WAN口的路由才能实现.

网友:
别费劲了, 如果你是 一个电信 一个网通,那么你的电脑上载加一个网卡 就可以了
浏览电信网络 就走电信 浏览网通 就走网通。在找个 电信网通切换软件 就可以了
如果两个都是电信,和上边步骤一样。不需要 那个切换软件了

网友:
可以的。不要社在一个网段

网友:
两条ISP一条是电信,一条是联通,怎么设置,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双WAN路由可以解决,但很贵.

网友:
高手就是不用那个啊,用普通那种路由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一个路由,另一个充当交换机的话
把充当交换机的路由定动态IP 如果两个路是一样的IP改IP网段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7楼已经回答了,如果你不想买双WAN口的路由,那就找台旧电脑,装三张网卡,一张网卡接交换机,另两张网卡分别接一个ADSL Modem,下载个ROSE或海蜘蛛安装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
那请问一下高手,两个路由的IP改IP网段  ,那路由的口应该怎么插???高手指点。

网友:
路由器A的IP地址为默认:192.168.1.1,DHCP关闭,WAN口接一个MODEM
路由器B的IP地址改为:192.168.2.1,DHCP关闭,WAN口接另一个MODEM
路由器A和B用网线连起来或同时接到交换机上,用哪一个接口都行,每台电脑的IP都用固定的IP,并且用双IP,双网关,指定当地的DNS。搞成功了请通知一下,谢谢。

网友:
哦,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双IP,双网关,和设什么DNS,请说补充清楚.

网友:
如果网络中只有一条ADLS,那只要把B路由的DHCP关了,把B路由的IP改为192.168.1.251,A路由IP改为192.168.1.1并打开DHPC, B路由的LAN口接到A路由的LAN口上,B路由就相当一个交换机一样使用了,这样电脑之间可以访问,也可以上网,

双ADSL双路由分担网速度
我之前做网吧双ADSL双路由分担网速度,如果楼主想所有分机共享文件,建议如下设置路由和分机IP
路由器之间LAN口接LAN口上,两个路由的DHCP一定要关,
A路由IP 192.168.1.1
分机IP 192.168.1.2~100
分机掩码 255.255.255.0
分机网关为192.168.1.1
B路由IP 192.168.1.251
分机IP为192.168.1.100~250
分机掩码 255.255.254.0
分机网关为192.168.1.251
这样分机可以互问,还可以各用各的路由器上网
DNS为你地区DNS的为准,比如广东的202.96.128.166  202.96.134.133,记住以你省市区的DNS为准,一般进入路由的网络状态中可以查到DNS,

网友:
太好了,我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