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4-16):
我现在手中有台机子,现象是开机进系统就卡在出启动系统那里,屏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没有死机,显示器也有信号。我就以为是内存问题,我手上有两条内存一代的,于是我就试着换下,他那条是512的,我的一条512M的和一条是1G的。我先用1G的换上去,能进入系统,我就以为是内存条的问题,由于他的是512M的,我就想换也得换512M,于是我把我那512M的换上去,现象和以前的一样。换上1G的又可以,换上他的512M的和我的512M的就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一定就内存,可以进PE试下 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我今天就遇天一个  插硬盘进不去 PE都进不去,工具箱也进不去 拔了就可以了 不过人家不修了 也没深究硬盘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硬盘换挂其它电脑上能进系统

网友:
以前我遇上多例是由于板载网卡或其它等芯片有问题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用酒精刷刷你硬盘插座,看是不是接触不良造成的,然后不行在检查一下接口电路是否有故障,如果能进PE,也可以MHDD 查一下,引导区,硬盘,有没有硬道,一点点查

网友:
主板用久了,兼容性问题总是怪怪的。再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