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射頻模块怎麼量測好坏?

楼主(2010-04-16):
请问图中MRF154模块怎么量测好坏?

网友:
这种高频功率管不带体二极管,排列是有缺角的是D极,相对的是G极,外壳是S极。测量方法跟普通的MOS管没什么区别,由于P沟道一般很难做到大电流高电压,所以一般功率MOS管都可以认为是N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