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原来小花加焊显存后大花

楼主(2010-04-16):
修卡不多,前两天修一7300GT的卡,原来是小花 看显存引脚有些氧化 便全部加焊  加焊完检查无短路试机,问题大了  原来小花还能看到字符 现在花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已经是加焊显存搞成大花的第二块了,后加焊核心也不行   焊接技术不算太差 不会焊死了吧?还是静电防护不到位? 另外还要请教高手大花的用软件怎么测  有没有批处理传一个 谢谢

网友:
楼主真是不幸啊,故障扩大了

网友:
扩大了是的,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扩大的
有谁能给我解释下

网友:
温度太高  助焊剂品值不好

网友:
重新换个显卡芯片吧··
OVER了啊··

网友:
这个情况也不少见,估计有连脚了,加多点焊膏重新拖一次显存脚就好了

网友:
建议重新焊一次试试。

网友:
我昨天也搞了两个6600LE,一块是不能进系统,换3 个6.3 1500UF电容OK.一块是花屏,把核心旁边的四个显卡加焊OK.请问楼主是用什么加焊的?风枪还是烙铁

网友:
要么没加焊好,要么有显存坏了

网友:
花屏的卡应该先测试。。如果经验多可以尝试直接上手。。

网友:
先处理好氧化物,在拖焊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