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16):
今天给人装个系统..在他的机子上装不了,然后就把硬盘拆到自己的机子上安装,可以安装上去...但是在把硬盘接回他的机子想继续安装系统的时候,发现硬盘的分区没有了..进不了系统..想在他的机子上分下区也分不了,,我把自己机子上的硬盘拆到他的机子上分区也变没,还有在他的机子上接上硬盘,光驱读光盘非常的慢...半天才出来,不接硬盘又正常...IDE线,内存,显卡,电源,能换上的都换了..就差主板没换,就是不行..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我搞郁闷了...

网友:
主板问题也会这样的  内存问题也会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是他机子的主板有问题...内存换过了..哎..

网友:
先更换内存试试,不行再替换主板试一下罗。

网友:
晕 照楼主这么说,明明就是硬盘的事。现在你机子上检测一遍

网友:
把光驱拔掉试试 不行的话刷bios吧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BIOS能认出来硬盘吗?????????????

网友:
在他的机器上DOS下重分区格式化。

网友:
看看那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接口,要不就换数据线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南桥的问题呢,建议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我上一次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估计是硬盘的问题多!

网友:
一般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将硬盘光驱跳主从盘接到同一根数据线上去,再接到原来接光驱的那个IDE接口试试。怀疑你主板有个IDE接口不良引起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