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2GU盘,如何数据恢复

楼主(2010-04-16):
请问一下高手,金士顿2GU盘,如何做数据恢复
数据恢复

网友:
U 盘是什么样的 情况 什么问题 LZ 你这样问 别人 没法回答你的

网友:
里面数据无端端就不见了,高手

网友:
希望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
无端不见了 插进U盘 电脑能认到 容量吗 还是怎么的 LZ都不说清楚点 实在没 办法 回答 如果能认的 到那就软恢复 认不到 那怎么修硬件再说

网友:
是2G的,一插电脑,就不见了数据

网友:
不会是中毒了吧!猜想一下!

网友:
高手,没有中病毒

网友:
楼主还是先把U盘格式花了,,,然后再用数据恢复软件把资料找回来就行了(华军都有软件下载),,,这类故障我修得多了。。。

网友:
华军的软件,那个软件是什么名字呢???

网友:
如果还能将就识别到 用 数据恢复大师 好像是1.81的 不过要注册的 淘宝上有卖破解加密狗的 128一个
还有就是注册码~! 6块一个 不过注册的形式换了系统后也能用 但是什么硬件都不能变更~~~ 效果绝对好于“易我”之类的恢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