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0-04-16):
                                                一台SHARP笔记本用的是LP141WX1的屏 开机时全是花屏 花屏区慢慢的向下退去 退到大约一半的时候 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是屏线坏了 还是屏坏了

网友:
判断是屏坏还是屏线有问题,可以试着来回的翻一下LCD屏,看屏上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有可能是屏线。如果没有变化,就是LCD了。

网友:
检测过了 就是屏的问题  花屏前后的电压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花屏区慢慢的向下退 退到大约一半的时候 显示就正常了 这个过程不到10分钟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屏供电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一般屏的问题的话··你修也很难修啊··因为配件难找啊
·

网友:
查行信号电路,没问题就换IC

网友:
直接换个屏试一下,是屏的问题留着慢慢研究!

网友:
对,换个屏试试看是屏还是其他电压问题,等给客户解决了在慢慢研究

网友:
是屏的芯片坏拉。。。。。。

网友:
o8o3IC 损坏  以前T23的机器遇到过  我那机器加热下IC芯片能管3\4天  建议找个IC换掉

网友:
屏有问题可以肯定,换吧,还省时间

网友:
把哪两个芯片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