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发红,看电影的时候人物脸上发红

楼主(2010-04-16):
液晶显示器发红,看电影的时候人物脸上发红.换过电源高压一体版后就这样了。以前是高压问题。现在是板子不行,还是驱动板不行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看灯管好着没 或者屏线

网友:
屏幕发红一般灯管老化 不过根据楼主所说的换过电源高压一体版后就这样了,是不是信号线没有接好引起缺色,细细检查一下

网友:
先检查灯管,,不行的话再刷程序

网友:
兄弟··你要把型号这些说出来··要不谁知道你的是撒显示器啊·?
是吧··
三星的话··一般程序比较多啊·
灯管的机率也很大啊·

网友:
联想或方正由唯冠生产的可能会是灯管 如果是三星 那可能是程序

网友:
我觉得灯管可以排除

网友:
LZ上几张图片看看啊 你这样说 很模糊哦 灯管老化和MCU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开开主机电源,不开主机的时候,显示器应该提示无信号,是黑屏的,这个显示器是红屏的竖线。是hkc的显示器,17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灯管吧 如果不是灯管的问题 检查信号线可能是却色导致的吧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用测灯工具试试看

网友:
灯管的问题大些

网友:
还是把品牌和型号报上来,大家一起参考解决呀,增加经验

网友:
灯管换掉就好了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买用了多久了,应该是灯管上的故障,你换灯管试试

网友:
是发黄还是发红? 发红一般是驱动板 发黄是灯管

网友:
驱动板问题大,若灯管老化,带机是应有无信号提示,靠虑刷

网友:
联想的液晶我也有修过,灯管问题可能较小,因为大家知道灯管老化是有明显特征的,那就是刚开机红色较重,一段时间后红色会逐渐变浅甚至正常,着是灯管,如果屏幕一直都是那样,并且是全屏很均匀的红,那就应该考虑是不是缺少“绿基色”

网友(2010-05-16):
德州硬盘维修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换条屏线试哈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如果全屏发红,那就是灯管坏了,换吧!

网友:
拔下屏线 开机 如果还是红屏 换灯管

网友:
灯管问题我修过联想的就是这样更换灯管

网友:
重点检查灯管和,屏线!!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换下试试就走道结果了,屏发红不一定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看屏幕上的红色是什么样的红,如果整个屏幕是红色,一般是灯管的问题,如果屏幕上字符是红色的,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或屏的问题,驱动板的问题可能要大一些。

网友:
我觉得灯管的可能性大,或者有程序烧录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可能是屏线没接好,很多屏线取下后都得用把接口洗一下,接上去后还要用胶带贴在板上,以防止他松动图像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