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7900GS512 无显示 求助

楼主(2010-04-16):
本人有一块盈通的7900 显卡 [localimg=180,135]3[/localimg]故障为不显示 供电正常 有一个管发烫很厉害 换掉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管接的电容都查看了没有?还有管子的G极元件和电压和另外一路相比较了没有?

网友:
管的G极对地短路

网友:
你打了值了吗?  GUP 显存  多少呢?

网友:
GPU  3 欧  显存33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