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0-04-16):
试换温控IC及警告脚相连的MOS管,进系统10-20分钟后掉电故障依旧,掉电时间延长,证明温控IC相连的设备有问题,快速解决方法把温控IC MAX1989的几个组探头引脚短接,故障排除。(也可以一组一组短接看故障出在哪一组上再跑线路找出故障点再排除)

网友:
时间久了会不会烧机器呢?

网友:
这是通病吗。LZ

网友:
對啊摟主说清引脚 上個圖吧

网友:
1和2脚,3和4脚,5和6脚,7和8脚,这四组是侦测温度的,(MAX1989)

网友:
如果只是热敏电阻坏 那短接也没有事就怕是主板过热 尔没有保护了 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这样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只能先一组再一组的连着来排除哪一个有问题,
再找到热敏电阻所感应的设备进行更换。

网友:
你直接短接。那是治标不治本呢。返修是必然的了。

网友:
做维修主要不就是收钱吗   有时间 精力的话可以找出故障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