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16):
华硕M2000开机,电流到0。7左右后3秒掉电。放上电池能充电但20秒后也掉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高手指教。

网友:
首先要确保主板能开机,然后再修电源方面的,先量一下RUN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板子需要BIOS放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