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遇见过这种故障

楼主(2010-04-16):
大家谁遇见过这种故障

修液晶显示器     有时候驱动板坏了      我们就会去换驱动板
但是  换完驱动板  问题出来    驱动板不可以接地   就是不可以上螺丝   一上就有干扰信号   整个屏幕都在抖   查也查不出问题在那  最后只能有大点的双面胶沾到上面     貌似很麻烦

网友:
没人理我  --

网友:
通用板在设计上,不如原板质量好,所以有可能还是修原板,,,

网友:
是不是上了螺丝板子的线路接到铁壳了

网友:
不会吧,我换了这么多也没见你这样的啊,是不是螺丝孔那里坏了啊

网友:
螺丝孔接地了?

网友:
那还是接地不良好,继续,多接点,直接从屏电路的地线接到铁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