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图使用方法

楼主(2010-04-16):
除了IBM的点位图我知道怎么用  其他品牌的点位是怎么用的呢  请求方法

网友:
点位图的方法就是你看里面的帮助都有说明啊 点位软件又很多

网友:
大同小异 会英文就会用

网友:
说实话我也和楼主一样,就会看的懂IBM的,也想知道,希望有人指教下,先谢了

网友:
我也不会用,忘高手指教哦

网友:
点位图使用方法我也不懂 不知到有沒有前輩可以詳解

网友:
用过T_link01 2.2  BoardViewR4 等  感觉都差不多的使用方法  一般的查元件 网络 连线功能都有 只是有些方便程度不同

网友:
其它的点位图在哪下,基地IBM的很多,其它的很少哦

网友:
也只弄过T40的点位   其他的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