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迈向BGA 焊接成功之路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10-04-16):
满足曲线生成的重要组成条件:(这里所讲全部按照BGA测试时锡点的升温温度计算)
如图:做好准需要测试的PCB板和对应BGA(如果有条件可以做成从PCB背面打孔引测温线到PCB焊盘点位上效果更佳)

1、
无铅制程

3℃/S

150℃--180℃
60S-120S
50-80S
240℃--250℃

2、
有铅制程
3℃/S

110℃--170℃
60S-120S
40-90S
210--230

备注:例如
3℃/S

表示:最大升温斜率为 每秒可升温3度
150℃--180℃
表示:150℃至180℃之间 包含150℃ 180℃

60S-120S
表示:从150℃升温到180℃的时间要达到60以上秒至120秒以内
表示:整个曲线里包含220℃和220℃以上的温度

50-80S
表示:220℃以上的整个曲线温度时间要控制在50S以上-80S以内
240--250℃
表示:整个曲线是最高温度要控制在240℃以上--250℃以内

觉得使用 顶一下!谢谢

网友:
你说远远不够。。。。
一个细节没做好。。。只能重新来过

网友:
生成曲线没有这样简单吧,这只能是一个提纲

网友:
这是工厂测试的参数,个人维修你敢用这样的参数吗?只能参考而已罢了·

网友A:
对这只是一个“框框”  只是有了这个框框我们就知道 该往那个方向去弄  虽然是'土炮"但也必须要有"弹药" 才能开火啊 归根结底只是一个 "射程问题"   凡事没有一定 你说小锡炉还不是 一样 可以把板焊好!那为什么么要DIY土炮 就是因为 它比小锡炉更好,现在我们DIY只是没有工厂有条件去做品质更好的机 你说简单的线路控制 我想凡事有点头脑的人都会   如有兴趣跟我一起研究焊接问题 大家可以加我  我错误的地方请大家 批评!小弟在此 谢谢诸位

网友:
你都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自己总结出来的资料,都是把回流焊的资料拷贝过来贴,不行的。这些资料BAIDU一搜一大把。。。。

网友A:
请问7楼的兄弟 你在那里能看到跟我这一样的参数?技术指标一模一样?同样是回流焊接 其实我看你都不知道BGA焊接的真谛在那里  觉得你的比我在理你可以加我咱们可以在切磋! 那你又有何高招 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请问LZ,你给出的温度曲线应该是BGA上面的温度,那BGA下面的温度应控制在什么范围

网友:
再看看想想,觉得LZ写得不够完整,比如到了最后一段240--250度时,保持的时间是多久?当BGA完成后,它的降温曲线是怎样?底部温度(1.主板底部预热温度是多少?2.主板底部第三温区的温度曲线怎样做?)。请教了!

网友A:
这里所讲全部按照BGA测试时锡点的升温温度计算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240℃--250℃
表示:整个曲线是最高温度要控制在240℃以上--250℃请各位看清 贴子啊 240-250 没有时间 是一个曲线的峰值 也就是最高温度呀

网友A:
上面有地偶那个地问
当BGA完成后,它的降温曲线是怎样?底部温度(1.主板底部预热温度是多少?2.主板底部第三温区的温度曲线怎样做?)。
这里我们讲 锡球的融化温度   具体到温度设定时每个条件都会影响曲线生成啊  当你温度过高 会使斜率增加 使时间变短   以上就是   温度、时间、 斜率、可以用一个算法来运算   斜率=温度/时间
下部加热有 热风 还有红外 不自动你所讲的是哪一个 ? 因为两种方式加热 控制不一样 升温有区别  还是具体点好!

网友A:
不(自动)你所讲的是哪一个         自动------知道          搞错字了让各位笑话了!

网友A:
其实如果 当底部只是 红外的 那么我们做起来就会 困难一点  我们可以这样来测试一下  如果是无铅我们测试到达板底部的温度要达到 210 +  - 10度 在配合上部
如果底部是热风加红外 那么我们红外到达板底的温度在 160 + -10度  (因为当PCB到达150度是 开始发生翘曲 现象也就是大家口头所讲的 变形 )
热风的温度因为是可以控制 是局部高温 可以基本与上部相同   比上部稍低点 到达PCB底部最高温度
230 + -10 度
因市面机器各有不同 出风与设定值不同  所以在下没有办法给兄弟 具体怎么去设定 只有道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备注:以上信息属于个人根据回流原理的个人维修经验总结.跟大家分享 有不对 的地方 请大家指出,
诚心与大家讨论  让我跟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我也沒有機器~不然真的是很實用的數據。。

网友A:
其实温度设的好是一方面 关键在于操作要用心啊!

网友A:
没事过来闲逛以下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
BGA拆焊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A:
最近在恩斯迈调试设备,快被逼疯了。今天过来看了看 还是没有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