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K8VT800主板怪现象(已解决)

楼主(2010-04-16):
有块技嘉K8VT800主板,开机不跑码,有时开机5-6秒后自动断电,在能开机又不断电的情况下点复位开关又能正常跑码,能正常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有时主板自动上电。这个问题我在论坛上发过,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今天在论坛逛时终于看到有人说换IO能解决的,于是换着试试看的心理换了个IO,还真是把问题解决了。哈哈。。。。

现在把这个发在这里希望对有需要的有帮助吧

网友:
有块技嘉K8VT800主板,开机不跑码,有时开机5-6秒后自动断电,在能开机又不断电的情况下点复位开关又能正常跑码,能正常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有时主板自动上电。这个问题我在论坛上发过,但是一直没有解决,今天在论坛 ...
引用 网友A:

IO虚焊了

网友:
就是说开关机不正常的,有可能是I/O虚焊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点开关机键不可以开机,再点一下复位键就可以了,说明ATX-PG没有到达南桥,需要查一下复位的电路,这是饼哥讲课时提到的。

网友:
据说技嘉的I/O要找一模一样的换上去才行,技嘉的I/O里面写有专门的程序,请问楼主,是找的一样的换上去的么?

网友:
据说技嘉的I/O要找一模一样的换上去才行,技嘉的I/O里面写有专门的程序,请问楼主,是找的一样的换上去的么?
引用 网友B:

此主板为

IO

ITE IT8705F-Fchinafix

没有专门的程序

83627等才有
要GB的就行

没那么神秘

网友:
楼主你加焊过IO试过吗  你看看是不是虚焊  我们以后好有经验

网友(2011-03-07):
回复 网友C:

再点一下复位键就可以了 ATX-PG也到达南桥  只是到达南桥的时间早了点 南桥还没来的及正常工作 那个跳变早产生了 所以需要手动一下
这个现象多发生在440BX之前的主板上 因为是电源PG和RST开关通过一个合门一起进南桥的
后期的815也有这个问题 以为电源PG是直接进桥的
现在的板很少有这个问题 因为南桥的PG一般在板上有专门的电路产生 不会来的早

网友:
以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我一般不去查是哪里坏  我都是加个阻容延迟电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