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不触发待机正常求解释WPC8769LDG的触发条件

楼主(2010-04-16):
如题,手里有台回收的本本不触发,IO用的是WPC8769LDG,不带程序的,我换了IO,南桥也重做了,待机的3V5V正常,IO和南桥的32K波形也正常,开关键有3V电压,关于8769论坛里介绍的很少,求会看图纸的高手帮忙解答8769的触发条件要满足哪些?先谢谢了!有图,该图纸就是论坛里的东芝L200一样的,版号MIAMI 10的图纸,可以论坛里搜原图。

网友:
怎么没人能帮我啊!版主进来帮我看看吧!解释一下主要信号也行啊!本人电路基础不太好,分析能力差啊!坛子里这么多高手,出来指点一下也行啊!

网友:
没高手指导吗?

网友:
P64 ,是开机引脚,pwr_swin#_3
+3vla 应该芯片的供电 应该是3.3V始终有
slp_s3   ,slp_s4 是南桥送来的控制工作模式的信号
ec_pwrsw# 是送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还有就是时钟,复位等,楼主参考其他ec的工作原理就可以了。大同小异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机器。不开机。还没处理好。南桥。I/O都换过。 现在无从下手。3.3V有没5V待机。

网友:
大哥你要是能吧这个图纸顺便发上的话这里关注的认就很多了

网友:
考虑下BIOS,参与触发不,不管他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ec收到开关信号之后 有发到南桥的信号吗 南桥有发出slp信号吗 ec能收到吗 然后能发出sus main 各级on信号吗 看图纸 一步步来吧

网友:
我觉得不触发比画屏。。。死机。。好修多了。。。

网友:
哈哈  你怎么不看看他的那个晶振是不是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