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机后自动重启,主板关机重启怎么修?

楼主(2010-04-16):
一张GIGA K8VT890的主板,关机后自动重启,换过ITE8705F后,故障依旧。南桥是VIA8237R,测32.768晶振的两脚,只有一脚是32.768HZ,另一脚没有32.768HZ,已经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查电路图后,发现晶振两脚之间是没有连接电阻的,两脚是直接进入南桥的。请问各位老师,接下去怎么修呢。思路应该往哪呢。谢谢。

网友:
既然关机后自动开机,按理说应则重检查开机电路 ,检查开机触发信号是什么产生的。

网友:
我记得BIOS中有一项电源的设置项,就是断电后的状态,一般有Last State,Power OFF,Power On三个选项,会不是选择了“Power On“选项呢?

网友:
恩,那我再刷写BIOS试试。

网友:
是BIOS问题  让我在开机电路忙活了半天

网友:
是刷了BIOS呢,还是设置成了 power on 呢???分享一下啊

网友:
刷过BIOS还不行呢,只能宣布SB坏。

网友:
先把系统从新做了
在清BIOS
在看看主板电池 还有没有电

网友:
刷BIOS就OK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先刷1下BOIS看1下

网友:
我刚试了2个BOIS程序。其中1个是7喜的,没有用。紫光的成功了。高兴

网友:
月饼 -20 -1 老会员灌水,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