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4-16):
今天去面试,被考到了,那面试官问我SQL数据怎么备份,我说用SQL管理器备份啊?
他说不对不对,请问一下高手,那SQL数据怎么备份,高手指点,
还有那SQL有几种数据库

网友:
把DATA文件夹拷出来就行了,重新安装完后再覆盖复制进去。如果数据非常重要,见意咨询软件供应商。

网友:
以前用过sql,里面应该有备份选项吧,也可以手动的直接把那个data数据库文件自己保存一下

网友:
只知道有一个MS SQL跟一个MY SQL
两个貌似不一样的吧!

网友:
直接用SQL数据备份命令噻

网友:
去面试那个人说,SQL有一个管理器,打开那个SQL管理器导出导入就可以了,请问一下高手是这样吗???

网友A:
BAIDU上有很多。但关键的是你会用那种方法,自己确实实验过。

网友:
导出数据库作备份就可以了,重新时导入去就可以了.股票软件数据备份也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
最常用的还是备份数据库,操作是--->“所有任务”-“备份数据库”
另外就是用命令操作:backup database sys to disk='c:\目录\a.bak' with init
这是我用的SQL SERVER2000

网友:
数据库备份可以直接拷data,也可以导出
随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