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5 V3.0主板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6):
主板的南北桥电压 和CPU电压都正常 内纯电压也正常 唯一的问题就是用带灯仪测北桥  有一个  A31 的地址灯不亮 但是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在检查了半天没发现其他问题的时候 决定换下北桥  但是换好北桥后 还是一样 请V星有经验的师傅给个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灯仪测上 那个灯坏掉了

网友:
灯没坏   如果不开主板 只把带灯仪接电源  全部灯都要亮     如果主板接通电源 再开机  灯就A31 不亮 电压0.4V     好像是被北桥拉底了  把旁边正常的A28或者A25和A31短接 都会被拉底 不知道是北桥的什么信号没有还是哪个电压不够  请有大师傅指条明路吧

网友:
你光说了供电正常,那时钟和复位呢?

网友:
北桥旁边的元器件有没有测量过,都正常不?

网友:
时钟复位也有哦 北桥得不知道在哪里测   CPU和显卡 PCI 都是有时钟复位得

网友:
刚刚仔细用示波器检查了时钟芯片周围得小电阻 发现有很多都是光有电压 1.6V 没有波形  不知道是不这里得问题找不到芯片代换  我先研究下

网友:
ms-5这个玩意要小心,这是专用芯片的辅助复位,看看吧.

网友:
MS-5没有问题,首先把IO芯片换了再试,不行再把COM芯片去掉OK

网友:
IO和COM芯片都弄了 一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