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8500GT 进系统后花屏 求高手看测试结果 学习中

楼主(2010-04-16):
华硕en8500gt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测试结果:
华硕

网友:
帮忙看看 那个芯片虚焊 还是GPU 有问题? 谢谢了

网友:
M3 M4 C多少 看不清楚,不过 一般显存都是GPU引起的 线做下GPU把

网友:
看一下你白色标签后端部分数字去对应 ausu 显卡 点位图 裡的數字下載 既为此型号显卡
放到最大 点 net 查询 看他世联到哪一棵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主芯片补焊后好

网友:
报错位出现在M1 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