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S16C,跑有时38有时4A,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16):
求助,索尼S16C,跑有时38有时4A,什么问题,开机电流到0.4左右,不亮机,????跪求
求助

网友:
网上说是显卡的问题,但我按北桥,能亮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说明北桥虚焊

网友:
显卡吧 38 有时是内存 有时是显卡 不过 S16显卡的问题多 LZ加焊一下

网友:
先显卡后北桥,
如果运气好,搞完显卡就OK;
没好也别忧闷,北桥虚的也不少

网友:
北桥空焊了先加焊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喜欢桥底下掉点 南桥北桥显卡都掉 看着弄吧

网友:
直接到0.4左右是北桥 要是落几次下来到0.4就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