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A P5PL2主板诊断卡正常跑码下不去

楼主(2010-04-16):
ASUA  P5PL2主板诊断卡正常跑码下不去,诊断卡跑码数字正常,按DEL没有反应进去不了CMOS,停在下图位置不动了,BIOS也刷了,并且升级到1808版,原来是0801版,情况和原来一模一样,问题还是存在。但是诊断卡正常跑码到85,不知道检查什么地方,请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嘛

网友:
这款主板是不是有一个chassis跳线,提供给设计有系统入侵(机箱开启)侦测功能的电脑机箱之用,你检查一下吧

网友:
换电子复位一下就行啦!

网友:
PD506 CPU呀,100多快呢

F1进CMOS

按照英文意思是 机箱或底盘推进 的意思,按这个意思估计不是没有电池,应该是某个部件设置的问题.

1、解决办法1:看看主板电源附近,有一个2200UF或者1500UF的电解电容,是防止开机电压冲击的,是否鼓起或者暴浆,由于开机的冲击电压,往往能将BIOS的内容刷一边。换一个电容就可以了。如果是电池或者软区的问题,那就不是问题了…………

2、你进Bios里去,把软驱设为无就行了,如果你切断电源之后,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换电池了。

解决方法:

BOOT----------BOOT SETTINGS CONFIGURATION --------WAIT FOR ‘F1’IF ERROR-------设置为DISABLED 就可以了

网友:
2楼的意见不错  加个跳线帽 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错,机器进入挂起状态,DEL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CMOS电池的事吧!

网友:
1# 俺真丑 按照大家的说法都去做了,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发现电容鼓包,检查了跳线后只改变了,第一个画面的如图故障一样,诊断卡跑到85就停下了。

网友:
没那么简单  系统侵入 机箱挂起  查华硕机箱跳线 连三极管B级 干掉就好

网友:
进入CMOS设置机箱打开检查这一项要关闭 还有一人 说是没键盘
设ALL ERROR 关闭就好的吧 试下

网友:
12# zhuliangss 感谢你的指导,问题解决了,谢谢!高手。

网友:
真丑。。还认识我不。。玉峻。。。张林。淘宝上我有你的号的。。

网友:
15# 张林河南 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