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0-04-16):
今天一台 HP  COMPAQ NX6325 的 机 装系统 装完之后却发现只剩个C盘 74G  请问装之前D盘里面的资料还能恢复吗?重要的资料
   其中在刚开始装的时候 ,运行到请稍候的时候 突然出现花屏 , 以为是系统不匹配 ,于是换了个镜像文件,第二次装完之后就只剩个C盘了, 现在客户已经被打发回去了
  不知道 那个大侠能帮我

网友:
要资料  只能去做数据恢复了  如果是图片什么的  用DataExplore 或是 EasyRecovery

如果是文档 表格  特别是表格里有计算公式的  那还是送到专业数据恢复的地方做 这样比较保险点

我上次自己恢复出来的 计算公式的表格 全不能用

网友:
补充一点!二次系统装完后 由于 不知道只剩下一个盘 我还往C盘里面下了几个软件
后来用EASYRECOVE 恢复过
但是恢复的只是第一次装的系统的系统文件
求大家帮忙

网友:
重装之后恐怕就有些难度了。

网友:
哎 希望大家给个方法
   纠结中

网友:
C盘如果装之前是FAT格式么
希望还是很大的
  DiskGenius这个很好用
网上有教程

网友:
你是用GHOST安装的系统吧。。。。。。。?
是误GHOST导致分区表丢失。。。。。

网友:
是啊
  是用GHOST装的

主要是装显卡驱动的时候断了一次电
   不过还好人家客户每怎么说!· 不然的话就真的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