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表笔改造,解放双手。

楼主(2010-04-16):
大家在维修中需要经常测量电压和对地阻值,但测量的位置很多。
一手红一手黑的测量起来很不方便,今天闲来无事搞了一对表笔。
表笔的一头用小夹子,操作的时候直接夹在主板上。
这样一只手操作就可以了。
各位看官上眼了。

表笔接口直接插入。

改造的接口

网友:
楼主好想法,我也经常为两个手不能分开犯愁,谢谢楼主的好创意啊

网友:
你可以把红笔直接接在LPT地线上啊

网友:
黑表笔还行,红表笔就算了吧。

网友:
黑表笔还行,红表笔就算了吧。
引用 网友A:

你测对地二极体值的时候不用啊。

网友:
市面上早就有这种表笔在卖了

网友:
会掉的,因为板要动来动去
摆设

网友:
只要夹的部位不要碰到其他电路短路就行。这是也算是一种经验常识。

网友:
我早就用了一副表笔,外加一副带两个鳄鱼夹得表笔线,很方便的想用表笔拿表笔,想用鳄鱼夹就放下表笔,不过有点危险注意不要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