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7寸液晶内置喇叭无声,如何检修

楼主(2010-04-16):
一台宏基17寸液晶,型号:AL732,内置喇叭无声,如何检修?
拆开看是一块多功能一体板:

电源是12V-5A输入
输入口有:VGA  DVI  S端  视、音频输入
7和8是:PC  AUDIO  IN,接电脑主机上声卡,但4号处连接的2个内置喇叭无声(面板声音调节都是打开的),求维修思路。
另外:1 2 3这三处针脚是空着的,不知是何定义?求熟知该板的同仁赐教,谢谢!

网友:
4号上面的是功放块吧 你看看什么型号 先查供电 再查信号

网友:
4号附近肯定有一个功率放大IC,因为这个东西故障率比较高,一般换掉就可以好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查找信号源从喇叭开始,一般是经过电容耦合输出

网友:
4号边一个28脚芯片:LM4838MTE,我无示波器,用数字万用表测量4号处L、R左右声道输出电压,4个针脚都是DC2.4V,(左右两个喇叭是8欧2.5W)。这样是正常吗?

网友:
就是它2w功放,测它的供电电压,又不是D类功放,应该不难啊!

网友:
你这款电路怎么和液晶电视的主板差不多,,,主要还是要查一下功放IC的输入输出,,故障检修和功放维修原理差不多,,,,

网友:
这个功放电路与OSD菜单设置有关的.

在OSD中是可以调节音量的.

网友:
查下功放IC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OSD莱单上音量全打开的,但喇叭无声
求该板上2个音频IC的中文资料:(网上查是英文)
1.  LM4838MTE
2.  PT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