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下怎么用这个值BGA?买了好多年了不会用。。。

楼主(2010-04-16):
用过大的植锡板的高手教下怎么用?要点是哪些?
大的植锡板买了好多年了不会用。。。
1、体积大,桥跟这个植锡板位置对好了,好容易跑偏,怎么解决?
2、桥上摸一层焊膏,散完珠子,用名片之类的一刮全跑出来了,是否要搞个空隙?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个车床的地方把这给分割开把,这么大在怎么弄都不好直球的

网友:
这东西是有方法的
1。 把桥平方在桌子上 少抹助焊糕
2。 四周垫上纸壳  纸壳比桥薄一点 大概是锡侏的半径 这样珠好通过钢网  掉在桥上面
3。 把钢网放在上面对好
4。 把桥上面的洞洞四周贴上纸胶布  防止锡球乱跑
5。 往洞洞里放锡球
6。 平拿起刚网  倒出锡珠

有错别字 不够详细  请见量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刮锡浆用的  是不是比普通的钢网要厚点

如果是 那植珠就比较方便了  桥放在下面  对好孔位  直接在网上刮锡浆 刮好后 垂直提起钢网  查看下锡奖球是不是正好都留在焊点上  把带有锡浆球的桥拿一边 用风筒吹 就好了

速度是比较快的

网友:
花点银子 线切割了吧

网友:
如果是刮锡浆用的他下面应该会配个固定座子吧。。。。LS的说的对,先割了吧,以后都别用拉

网友:
这个很薄  是植球用的

网友:
原来修手机时,用过这样的BGA钢网。。。

网友:
我上班的地方有这个,前些天我还是买了一块一块的那种,这个操作技术含量太高了

网友:
这个钢网我一直在用,你这个厚度是不是有点薄?如果薄了就在钢网和桥面垫一张名片这样好一点,因为网太薄,不够锡珠的半径,珠不好漏下去,自然也就不好用了,如果网超过0.3MM,那就很好用了,珠往上一倒,名片一张,就搞定了

网友:
没用过这么大一块,还是像楼上的朋友说的那样,切开用.会好很多.

网友:
唉。。刚刚从基地进了一套小小的那种。。明天能到货。。
真浪费钱。。。。。。

网友:
兄弟我买的跟你的样的吗,你什么时候买的啊?我觉得好用的很吗,你买了多少钱啊?

网友:
160元吧,二年前买的,用过二次,都植不好。。。。

网友:
用过,垃圾来的,很薄一吹就变形,丢了吧

网友:
这个很好用的,我都用这个,回15#,这种不能套钢网吹的,用这种钢网都是取下钢网后,无钢网吹的

网友:
新买了33片的钢网,基地的,昨天植了二个南桥,做得很完美。。。呵呵,二年多来一直以为植珠是个高技术。。唉。。。太简单了吧。。。
用锡炉换南桥最后还是失败了。。。。。换南桥,搞到了北桥,最后是CPU没复位了。。。
南桥附近,主板变厚了。。。有的地方有点儿鼓了。。温度怎么搞呀??炉子口很大,边缘口上温度也高。。。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