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从麦克风口出来

楼主(2010-04-16):
华硕主板,声音从麦克风口出来,从声音口没有声音,怪,请问是什么问题,驱动换过了,当然,必须把麦克风静音,声音才正常,何解,郁闷

网友:
看一直声效管理软件里的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
声效管理里面可以调试的,你把自动识别功能打开就能检测到你插入的设备了

网友:
没有声效管理,如何打开

网友:
没有的话,如何打开,我也想知道~

网友:
换个有的系统试试?

网友:
去华硕官网
下原厂驱动

想都不用想

华硕不装原厂驱动就这样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换个管网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驱动不对,找原装驱动

网友:
下原厂的驱动,就有声效管理界面,设置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都说是驱动的问题,但是音频输入与输出怎么会出错。不理解,不可能,反正我觉得硬件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简直不敢相信,麦克风能发出声音。

ASUS的要装原厂的才行。

网友:
这个很正常 SOUNDMAX 的基础功能啊

去检查声卡驱动的控制软件设置, 现在很多软件支持插入设备检测的

只要你在任何一个3.5MM口上面插入设备, 驱动程序会询问你插入什么设备 是Speaker还是MIC 你可以选择的 更改下设置就好了。

网友:
在声音管理器中可以调声音输入输出口,麦口可以设置为耳机口,线路输入也可以设置为麦克风口

网友:
呵呵,我以前也犯个这个错误,确实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的华硕K8N4-SE 板子也是这样 但是前置音频好使

网友:
的确,有些板还得选择四声道以上才有声音

网友:
1# yygpapl123 你这个肯定是选折了5.1声道系统.

网友:
雙聲道 5.1聲道 多聲道  改為雙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