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83627HF-AW,68脚无电压

楼主(2010-04-16):
一片华擎865的主板不能开机(触发),强制开机不跑码,量开机针脚有3.3V,南桥晶振两脚都有零点几v,有压差,量IOW83627的61脚有5V,67脚也有3.3V,但68脚无电压,好象有看到资料说是68脚是连接开机针脚,不知是不是这样,顺着开机针脚跑线路只跑到一路进了南桥。请问现在的68脚是否正常,接下去要查那里

网友:
68脚本身是没有电压的,他是高电平触发,你可以万用表量在68然后点开关触发,应该有个0-3.3-0的跳变的,

网友:
应该跟I/O无关吧,不启动应该是南桥或晶振的事吧,特别是南桥最有可能~加焊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但这个板的开机针一脚是接地,一脚有3.3V的电压,是不是这板是通过南桥去控制IO的68脚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板大概要报废了

网友:
参考二楼说的去测量一下,要是68脚有跳变,再跟着测量67有高到低的跳变没有。

网友:
不上电就要跑绿线和开关针的线,看都到哪里了,不是所有的有83627IO的板子IO都是参与上电的,要是跑线IO参与上电,这个IO是在点开关的的时候68先有电压跳变,接着是67,73,72最后拉低绿结线上电。你说的68脚没电压是什么时候测的呢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点破,我一直以为用83627的IO一定都参与上电的呢,从新查起,呵呵

网友:
83627的IO基本都参于主板的触发,主板触发要几个工作条件,你所说的排针3.3V,32.768也起振了,你还要测一下跳线帽要有2.5-5V的电压,还有主板一定要有待命3.3V,待机下,68脚和67脚会是一个高电平,68脚你测的无电压,要跑一下线,测一下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是啊,我跑ATX绿线也是跑到IO里面进去(从PCB板底下穿进去),但是量跟IO的72脚并没导通,可能要把IO拆了才能知道怎么回事,还有该板他没跳线帽的,跳线针只有两根,要清空COMS的时候把这两根短接一下就行了,所以也不存在跳线帽接触不良的问题,这边有个脚是有2.8V

网友:
你点开机排针的时候在IO68脚能测到电压跳变吗?如果测不到,你再跑线嘛.IO的61脚有供电吗?

网友:
待机状态68是没有电压的!触发有跳变!

网友:
你说的问题 我遇到过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开机排阵到IO68脚断线  第二 有的主板把IO的开机功能屏蔽掉 采用别的线路  我跑的时候排阵和绿线进桥了

网友:
今天把IO拆了跑线路,大跌眼镜,ATX的绿线从IO底下过了一下跑进了南桥,IO的68脚根本是空的,呵呵,死华擎,那跟IO可能没啥关系了,应该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板子上用的是83627的IO,但是IO不参与开机的例子见过,但比较少
你这个应该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网友:
这板子虽然没修好,但从中更深的了解了83627的触发过程,发现了一个小经验,就是用此IO的板如果开机针脚一脚有电压,另一脚是接地的话,此板的IO就没参与触发工作,反之,如果开机针脚一脚有电压另一脚没接地的话,那这脚一般是直通83627的68脚的,这样的话此板的IO就有参与触发,不知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就能比较快的判断了,望有此经验的跟下贴

网友:
常见IO及南桥的触发方式:1.高进低出  WINBOND83627系列IO     2. 低进低处 ITE8712  8702  8711  Winbond83977EF    SIS芯片组(SIS961-SIS964)  3.低进高出  VIAN南桥  INTEL南桥  你的主板应该是INTEL 的南桥吧(865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