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组供电电路的怪现象

楼主(2010-04-16):
一块P4IBASD  CPU为多组供电电路  接到此板时发现CPU周围的电容全部鼓包换之后,测量场管S级对地0欧,

开机测量CPU 供电有一V(感到很奇怪有人能帮忙解释下吗?)

把三个二级管拆下 还是对地为0欧

还发现保护二极管的两头也都对地短路

TL431A的中间脚也对地短路

网友:
是不是北桥 挂了

CPU电源管理芯片  拆了。。还短路不

网友:
试下把KA7500B和驱动芯片卸拉看下还有短路不
有的话就是桥有问题。。。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  拆了 还是短路

网友:
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吧 这个是正常的吧

网友:
是快速恢复二极管,我用一块同样的 多组供电电路测量不会短路的  所以很奇怪,

网友:
刚才认真看了下,其中一个上管下面的主板已经突起,想起钱两天此板是接上电源开机,此上管发热,发热到什么程度呢------那个上管用手一碰就掉了。 ,现在我想估计是内部短路

网友:
北桥挂了吧

网友:
修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要不就是你电容 焊接的时候 接到地线 要不就是北桥挂了 就这